[求助] 振荡器后面整形的反相器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11-09-27):
用的是SR触发器,后面接整形的反相器,与非门和反相器里面管子的尺寸应该如何选择呢?有何依据呢,是否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呢?
求大侠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
还是用  SMIT 吧

网友:
应该主要取决于你的负载情况。

网友:
用施密特,大小以 标准单元里,X3的尺寸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请问这个X3是基于什么得出来的啊?我觉得是不是和能承受的电流也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