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才能让手算的误差在10%以内?

楼主(2011-09-27):
各位模拟电路设计同志:

模拟电路设计,手算是必不可少的,用萨氏方程误差会超过100%,根本不能用,这个误差通过用特别大的长度L(4um以上)可以有效减小,但极度浪费面积,在学校流片时可以,但在公司就不能这样干了,老板不同意的。

看了些资料,解决方法有二:一是采用查表法,如EE214课件所说的那样,优点是简单准确,但手算估计成分几乎没有少了,导致直觉理解能力不能提高;二是采用精确些的模型,如EKV,优点是所有工作区都能准确预测,但是该模型不是工业标准,模型相互转化都会5%左右的误差,且由BSIM3向EKV转化的参数提取方法,照着资料做也没行通。

不知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能把手算和仿真误差控制在20%以内,最多不超过30%,这样的方法有没有??

网友:
手算那么准,拿仿真器做什么?
你用 bsim3 model  算的时间,别人的电路都都做完了。你老板一样不会同意的
手算只是提供你设计改动的方向

网友:
各位模拟电路设计同志:

模拟电路设计,手算是必不可少的,用萨氏方程误差会超过100%,根本不能用,这个 ...
引用 楼主:

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想手算些什么?还是在学校的思维
其实只要控制Id, gm, vdsat,W/L几个参数就可以了,让仿真器报出来就OK了
根本就不需要你所谓的手算,不要重复这些低级劳动,给个公式,中学生也会算

楼主:
手算那么准,拿仿真器做什么?
你用 bsim3 model  算的时间,别人的电路都都做完了。你老板一样不会同意的 ...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说用BSIM3V3手册上的公式计算,而是根据BSIM模型(因为FAB厂家提供的是BSIM模型),提取出EKV模型所需的若干个参数,跟萨氏方程一阶近似计算所需的5大参数类似。

楼主:
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想手算些什么?还是在学校的思维
其实只要控制Id, gm, vdsat,W/L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B:

当年毕业找工作面食,面食官最后会给一个反问的机会,我问了N多个考官管子的参数如何手算?他们回答都跟你说的类似,这就是EE214课件中的所说的典型的SPICE monkey----电路是靠千百次方针仿出来的,God knows how/why?

我在EDA论坛上看见几个人说过,他们有能力把误差控制在10%以内----不是盲目地取L=1甚至是4um,来回避高洁效应,但没说明具体操作细节,我提问后至今也没回音。看来国内的IC设计师和国外的比,质量差好几个数量级啊!!国内的都是靠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仿出来的!

网友:
谁告诉你国外的工程师是这样做的? 你确信EDA论坛上这么说的人是国外工业界里面做的么?

40nm 的core device 的电流模型都不是简单的EKV可以描述出来的。

网友:
工艺越先进,手算得效率就越低,作为参考还行

网友:
加减乘除都用计算器的人羡慕的围观中...

网友B:
当年毕业找工作面食,面食官最后会给一个反问的机会,我问了N多个考官管子的参数如何手算?他们回答都 ...
引用 楼主:

你太执着了,呵呵
当年在学校的,灿叔给大家上课的,作业考试都是手工计算,有什么难度呢
现在不需要计算,就能知道该选什么样的尺寸
其实跟你说,器件尺寸的选择根本不要千百次的尝试,
而是根据设计的指标,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而且基本都是优化解
重点是设计思路清晰,知道各个参数间的trade off,形成自己设计方法

楼主:
    晕,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岂止是执着啊,我断断续续的琢磨了两年左右了。
这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啊,根据积累的资料来看,跟EDA方法最接近。根据Alen书上的那样做,充气量叫“有功能”而已,实践中可没那么顺,往往是一些指标满足后,另一些指标根本无法实现,需要改前面的。。。。。如此反复N遍,才开始基本实现。超浪费时间。

你都不用算,得到的还是最优解,这让负担大学的汤常温老师情何以堪啊??!!人家用的是数学优化工具实现的。

网友:
喜欢思考是好事情
拿出来讨论也是值得提倡的

网友:
有这个时间做什么不好啊?研究研究系统和DSP, 能够让你的电路的性能量级的提高。
电路越复杂,你的变量越多。就算你算出一个最佳解,能保证PVT都满足条件么? 最后还是要靠经验取舍

网友:
晕,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岂止是执着啊,我断断续续的琢磨了两年左右了。
这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啊, ...
引用 楼主:

的确像vdslafe说的那样,把时间花在值得的地方,系统构架更值得花时间
学校老师只是搞搞研究,总是要有个方向用来混口饭吃
呵呵,现在65的工艺仅仅一个LOD effect就可能有5%~10%甚至更大的误差
要做post simulation才能看出来,用数学工具优化?......
那就让老师先把cadence/calibre tool整合起来,在做完extraction再做optimization吧

网友:
都别太极端,单单手算是怎么都不准,尤其是工艺的variation越来越大,但不能因为算不准而都不算吧,做前期设计肯定得先算算,你可以说我不用算,我靠经验蒙都蒙得八九不离十,但我觉得这只能说你用心算代替手算。至于说都不用算单靠仿真,我想在公司里面是是需要这样的人的,但只能说是设计验证或者说再设计,而不能说这是spice monkey,分工不同而已,刚入门哪间公司会冒风险给你机会从头开始设计。

网友:
是需要know why know how,但不是把人当spice。这是两个概念。你应该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控制到10%的误差,控制到30%不行吗?50%呢?或者控制到1%?

网友(2012-02-18):
楼主不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的琢磨了两年吧

网友:
楼主很执着,单手算要达到10%很难,除非你在一条工艺线上做了n多年~~~~

网友:
楼主,有能算到10%误差吗?补查表,不可能,那BISIM33模型公式太长啦。其实一个运放在系统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要看整体性能的,一般对运放的指标要求不会太高,太高是实现不了的,发文章还可以

网友:
手算目的不是要这么高的精度吧,只是知道什么样的trandeoff存在,调什么参数会有什么样的取舍。知道趋势就行了。至于调多少合适,那就是经验问题了。

网友:
追求的方向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