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关于后期插filler cell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最近在ICC综合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综合后期插filler cell的时候老是插不进去。具体如下:
我用 insert_filler_cell -cell_with_metal "ETH_DCAP1" 命令插filler cell,
首先,log文件显示……230085 cells are inserted……,因为我加了-cell_with_metal选项,icc会检查所添加的ETH_DCAP1(此cell内部有M2)跟其他走线的DRC问题,优化完以后log文件又显示……deleted 230085 cells……,把原先插的DCAP都删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找到原因,望高手相助,多谢了!
PS:试过插不含M2的cell,同样插完了又全删了。

网友:
不知您用的哪个版本ICC 新的icc 没有insert_filler_cell , 只有insert_metal_filler
option 也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我倒是没注意看,但是我先后用同一个版本的ICC做过,之前插filler cell都没问题,就在最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是insert_stdcell_filler 命令吧,

一般来说都是带metal和不带metal的同时加,icc会自动先添加所有的带metal的,然后做drc检查,
不行的就替换成不带metal的普通filler,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out_metal { FILL64 FILL32 FILL16 FILL8 FILL4 FILL2 FILL1 } \
-cell_with_metal { DCAP64 DCAP32 DCAP16 DCAP8 DCAP4 }

如果想让dcap加的多些,可以在route之前加,不过也会多些drc,有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insert_stdcell_filler命令,之前记错了。
我之前不管插带metal的filler还是不带metal的都不行。
今天继续查了一下,发现好像是因为metal blockage的问题。在插dcap之前,icc会检查一些placement blockage,metal blockage等。最开始我的metal blockage是8000多个,能顺利插进去。但是metal blockage达到16000多以后就出现插多少删多少的问题了,删了一些metal blockage又能顺利插dcap了。
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有metal blockage的地方我都加了placement blockage,而且是一小部分地方,根本不会和所插dcap冲突。
不过这个问题暂时是解决了,谢谢版主啦

网友:
    版主的这个建议很好,我去试试看。

网友:
怎么会有那么多 metal,placement blockage呢, metal blockage 是啥,metal 1 的么

缺省insert_stdcell_filler  是尊重 soft,hard placement blockage的,即不会放filler进去,
除非
insert_stdcell_filler -ignore_hard_placement_blockage -ignore_soft_placement_blo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metal blockage也就是routing blockage。是我做的另外一张floorplan里包含的cell的金属层,有M1,M2,M3……,这些metal是icc综合时需要避开的。我用create_user_shape把这些metal做成了blockage。我用insert_stdcell_filler命令插dcap之前,icc好像会先检查这些blockage,太多了好像就插不进去了。我删了一些以后就可以正常插dcap。

网友:
那当然了, dcap是有很多metal 1的, 是会删除的

网友(2012-07-01):
一般带cap 就会带metal,看layout 不就清楚了,

网友(2013-03-07):
    请问下面的FILLER是属于带metal的吗?图中只有上下两端蓝色的为Metal1,谢谢

网友:
怎么remove metal filler啊?用什么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将.FILL cell 删除就好了阿

网友(2015-01-29):
回复 网友C:

remove_stdcell_filler -stdcell

网友(2015-04-23):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想问下,除了dcap cell,普通的stand filler cell也有两种一种是带有metal的一般是Metal1,一种是不带metal的,只有VDD和VSS的连接端,请问这两种filler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16-11-29):
正有这方面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