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短路恢复的小问题

楼主(2011-09-27):
在BUCK型DCDC中采用的是片外补偿,在仿真整体短路恢复的时候由于FEEDBACK电压是从0上升到vref,从而是输出电压上升的很快,进一步引发OVP功能,各位大虾,有什么有效地办法解决下

网友(2012-10-23):
应该使用软启动

网友(2012-06-27):
支持我是路过的,顶起来看

读铁系缘分,顶铁系友情,

支持支持

孕妇如何防辐射

网友:
应该是输出过冲过高了。可以采用软启动,或是降低瞬态响应速度等方法。

楼主(2011-10-09):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在BUCK型DCDC中采用的是片外补偿,在仿真整体短路恢复的时候由于FEEDBACK电压是从0上升到vref,从而是输出电 ...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以下LTC的芯片Datasheet,如果频繁的Soft-start,也不是我们期望的。

网友:
correct, for sure the recover needs soft start. If not so, the switcher will just enter OVP due to the start up inrush current.

楼主:
谢谢啊,只是我就是想怎么样能够让他不发生OVP,应为那样输出电压的波形不好看啊!!!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需要开启softstart

网友:
重置POR,reset softstart,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