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11-09-27):
大家好!我现在用virtusoso export stream我layout 生成一个gds文件做LVS(input files),然后LVS的时候发现在extraction 中总是说找不到我的port 我明明layout里面有port。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请指教,谢谢!是否export stream 是否需要设置点什么呢?感谢!!!!!!

网友:
看runset需要哪一层来表示port text,

比如SMIC需要metal text来标示, 141~148,

TSMC需要metal pin层而不是metal text层, 131~138,

都是不一样的,看runset写法,

网友:
Check layer mapping fil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edtext吧,标记label te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现在是我把我gds文件发给我朋友,然后他跑lvs ,就可以识别这些port,我想是我calibre环境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icfbicfb说的没错。不同工艺不一样,在规则文件里有定义。

网友:
如果是gds, runset 一样, 不同的机器,环境run的不一样 就奇怪了,

除非你朋友用edtext , calibr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确认的是大家是用同一个虚拟机···工艺一样!runset file就不知道!请知悉!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