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C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1-09-27):
设计的LC低通滤波器,怎么估计寄生通带?与设计带宽有关系吗?

网友(2011-11-12):
估计不了,但是网络仪,可以为你提供预设计基础,哈哈

方法很简单,实测元件的参数,带入软件区仿真,寄生带,一目了然,
设计时,除了要采用高Q值元件,其次要选择尽可能小体积电容,电感和电感之间要采取隔离措施

网友(2012-03-30):
没几个大侠a!

网友(2012-10-06):
拓扑结构了

网友(2015-04-30):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