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关于DC和PT

楼主(2011-09-27):
DC 给出的timing  report和 PT 给出的timing report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是指在对路径的分析上面)?

网友:
差别很小,

在pre-layout的分析结果中,几乎一样,因为都是用wireload model估计,

在postlayout就不一样了,dc不能反标postlayout RC参数吧, pt可以,

pt是standalone timing analysis tool,

dc is syntheis tool with timing analyze/optimization function,

pt只是把dc里面的timing做的更精罢了,

楼主:
是这样的, 我做的DC违反是0.03 挺好的
做了PT之后,突然多了几条从Reset2 开始的路径,
想问问PT做时序分析的路径和DC做的是一样的吗? 在分析优化路径的类型上面有区别吗- DC是4种。

楼主:
PT timing report里面路径中的buf是优化加上去的吗?

网友:
pt是专门分析timing的,dc里面 ,已经很多timing driven的tool里面都是有timing engine的,
只不过pt的算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比较精确而已,

pt和dc是类似的, 只不过pt 还要在postlayout上, dc没法用,

网友:
如果都是pre layout的话,结果应该是很接近的,可能你的constraint给的不一致,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两工具的false path ,input delay等条件是不是一样。

楼主:
是pre layout, DC和PT的 constraint 可以不一样吧, 只要PT不违反就好了,
Reset这个信号不应该有路径在timing report里面报出来的呀?
用过set_false_path, set_analysis_case, disable 都不行, 我做PT用的是DC得到的.sv文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reset 可以报violation,比如 recovery/removal check 这种,
如果是异步复位,一般都可以不看, 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