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实现1/3?

楼主(2011-09-28):
现在在考虑一个除法问题,1/3,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如果用FPGA实现,请问大家知道吗?可以说说啊?

网友:
先在被除数后补5个‘0’,然后做除法。
简单点就循环减法,复杂点就做移位除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写的话? 用这个除法器的资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 1/3 转化为100000 / 11 的出来的结果为001001 ? 那么怎么转换成0.33333呢?

网友:
把1/3=0.33...变成乘法,即一个数乘以0.3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左移5位,还原。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还不是0.3333啊? 我的想法是在FPGA直接可以做出1/3 = 0.33333的,包括0.33333也是FPGA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5个‘0’表示小数点左移了5b,"01"/"11" 变成  b"01.00000"/b"11" = b"00.01010" = 0.25+0.0625 = 0.3125 约= 0.33*32

这个是保留二进制的小数点后5位的方法,突然发现你是要十进制的小数点后5位啊,那得补17个‘0’。。。。。

如果除数是固定等于3: /3 = *0.33333 = *0.25 + *0.0625 + *0.015625 + *0.0xxx 逼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那需要10^5对2取对数(约为16.6取整17),即二进制数后面加17个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这个 *0.5 ,*0.25 ,*0.125,
  在FPGA怎么表示呢? 是右移啊? 还是 ?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移动10-5 , 现在我在尝试一下啊,因为现在要做 泰勒公式的FPGA实现,实现7级展开。
你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用流水线方式
    2.泰勒公式

    3.再你的FPGA有什么函数可以调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无符号数而言
    *0.5   = >>1
    *0.25 = >>2

网友:
先计算好x/1, x/2, x/3, x/4, x/5, /6, x/7,第一项与第二项相乘即x^2/2!, 第二项与第3项相乘即x^2/3!,依次类推,可以优化算法。优点计算时间短,缺点精度会受到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好的,谢谢了,我尝试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