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notebook 或是 Ipad 使用os 是 linux嗎 那一般linux eda能跑嗎

楼主(2011-09-28):
一般 linux eda 多是 centOS  rhel  redhat 7.3 ..
fedora 好像也可

ubuntu 也有人 try 過 ..

那 Mac OX S 記得也算 linux , 好像是 debian 類 linux
ipad  iphone 就不知道了 ..

Ipad , iphone apps 可在 mac notebook 上跑嗎 ?
那一般 linux eda 可跑

還是說 mac os x上有類似 hspice EDA ??
不是 pspice 類  ,看過 ipad 有 icircuit 類似 一般 system spice tool .
那 pcb tool 如 protel 有 mac os 版嗎 ?

网友:
沒這樣試過~~不過可以在mac上裝parallel模擬linux~~這樣就可以用了~~

网友:
IPAD还是算了吧

网友:
Mac OS X是基于BSD的 与Linux关系不大

网友:
不是的。
应该是不能跑得,ipad用的iOS。
你在MAC上虚拟机试试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