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11-09-28):
大家好,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个问题。我仿一个运放,设计是用在f=1/16的闭环负反馈环路中。
开环测得相位裕度大概有90°,但是闭环情况的增益曲线有个明显阻尼情况,应该是相位为45°时候才应出现的波形
请问大家问题出在哪,我该怎么调整消除阻

闭环波特图

闭环波特图

开环波特图

开环波特图

楼主:
自发自回,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网友:
你的电路开环都有问题,何况闭环..
开环增益高频有个明显上翘,先去掉再说。至于相位,完全看不懂你这相位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check gain margin, and for sure the overshoot at high frequency will cause you instability. That means loop gain transfer function itself is unst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有点不太清楚,运放设计的时候,增益上翘部分并不影响我的相位裕度,这样的上翘也必须消除吗,那这样的话可能要牺牲很大的带宽吧?刚才发的开环波特图不太清楚,重新发一遍
不知道大家碰到,在高频情况下,相位由于右半平面极点和左半平面零点,反而会变正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4# hezudao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suggestion! however, the gain and phase versus frequency is really weird  ,the phase never achieve 180° when i simulate even to 1000gig HZ.  then what should i do? thanks

网友:
看着是有复极点。

楼主:
回复 8# gaojun927 嗯,是有两个右半平面的复极点,两个左半平面复零点,一个右半平面的极点以及一些高阶极零点的共同影响

网友:
同样的疑惑啊  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
我自己琢磨了下  应该是前馈产生零点的原因吧  这个需要你仔细认真慢慢调试的    应该能解决的   不过也不排除不能解决 我去年仿真了一个电路   也是上翘  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十分感谢你的回答

我有两点疑问:
1:上翘最高点增益是10,然而我用在反馈系数为1/18的闭环回路中
2:在1000gig频率范围内,相位偏移正负都没有超过120°
这样的上翘,不至于出现这么明显的闭环阻尼情况吧?

网友:
应该带着外面的反馈通路仿开环啊,然后看开环0db 处的相位。你确定只是除以一个18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是个刚接触模拟电路菜鸟,实际经验比较少,根据gray的书上知识的这样算的如果用在单位增益的闭环环路中,是必须看0db点的相位

然而在非单位增益情况下,是要看开环增益等于1/f点的相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菜鸟。。。我因为记得以前书上说,如果要测开环的OPamp的增益,必须把由于反馈网络而附加的等效阻抗加在opamp的输入输出上,就是保证环路断开前和断开后的状态相同。要么你算一下等效阻抗后单仿Opamp,或者整个环路用STB仿真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最开始准备用开关电容作为负反馈的,后来不知道怎么仿如是换成了比较大的电阻作反馈,因为opamp输出级电阻不是非常大,反馈电阻对开环增益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天仿了一个简单的单端输出两级运放,使用在增益为2的闭环回路中。这回开环没有增益上翘部分,但对应开环测得相位裕度,闭环的增益很是怪异。向大家请教,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和书中预测差别这么大

开环增益相位曲线

开环增益相位曲线

闭环增益曲线

闭环增益曲线

网友:
要么把testbench也贴一下吧。。。还有最好y轴直接用dB20的坐标

楼主:
回复 19# ecc008lty你好,testbench是啥,那不是数字电路里面测试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你仿真的电路图,看看opamp外面怎么接的.比如vout的静态电压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hspice仿的,下面分别外加的闭环反馈环路和共模负反馈电路

闭环回路

闭环回路

共模负反馈回路

共模负反馈回路

楼主:
下午研究了一下fully output op-amp的test bench,看来我想的的太简单了,按照single output的来仿了
我重新仿一遍,然后把结果发上来

楼主:
放假回来再弄了

网友:
看不懂!这个是什么仿出来的?

楼主:
很怪异,用了两种testbench,仿真的结果和我最开始加的简单激励完全一致
下面贴出在hspice中的
第一种:
x1 vincm vindm vi+ vi- balun
vincm vincm GND! 1.17
vinac vindm GND! 0 ac 1

第二种:
e1 vi+ cm sig 0 0.5
e2 vi- cm sig 0 -0.5
vincm cm 0 1.17
vs sig 0 ac 1
请问有没有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或者是我的testbench依然加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hspice仿的

网友(2015-10-08):
这么多。。。怎么下啊

网友(2017-10-06):
自动控制原理上讲的可能跟仔细

网友:
1, 把电路贴出来,
2, 仿真条件写出来,
3,说明一下你的设计思想,
4, 我看开环增益快100db了,是不是我看错了?如果是,那你的电路需要那么高的ga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