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各个BUFFER驱动负载一般是多大啊(如多少个DFF)?

楼主(2011-09-28):
如题,各位大侠一般怎么用的啊?

网友:
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1、查看每个单元输出的max_capacitance
2、查看每个单元输入的capacitance
驱动单元的最大负载电容max_capacitance >= 所有负载单元的输入电容之和
扇出电流>=所有扇入电流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