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NAC二极管?

楼主(2011-09-28):
NAC二极管该怎么画呢?是不是与gate连接的M1画一个跳线与有源连接,跟sub或well形成反偏PN结呢??!!

网友:
栅钳位二极管 用来保护栅极 的

楼主:
只是用来保护天线效应的吗?在一般的差分对里面有必要加上NAC二极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different pairs的gate端直接接到pad而又无电阻之类的镇流保护,一般会在gate端加入diode保护,就是俗称的CDM diode,防止ESD击穿栅氧。

楼主:
嗯,谢谢。不过一般来说,对于gate端直接接到pad上面的,都会有电阻或者二极管(schottky)之类的镇流保护的。

网友(2012-08-02):
要怎么画版图啊?

网友(2014-12-01):
版图上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8-07-06):
不使用NAC二极管可以不可以

网友:
Net Area Check (NAC)

网友B(2023-01-31):
是怎么实现对栅的钳位呢?不太理解钳位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实现对栅的钳位呢?不太理解钳位的意思

在栅端到衬底之间加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当栅端由于刻蚀产生大量的电荷时,利用这个反向的pn结将电荷泄放到衬底,避免栅氧层被击穿。有点类似GGNMOS的工作原理,同样是利用反向PN结的击穿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