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设计bandgap-OK信号??

楼主(2011-09-28):
请问如何设计bandgap-OK信号?就是等bandgap上电稳定后输出一个高/低电平给别的电路模块,搜了下论坛,貌似没有相关资料。请做过的朋友点解一下。

网友:
除非用片外基准来检测,否则无法知道片内bandgap是什么时候真正稳定了,所以通常采用延时的方法:一种是直接在上电(或使能)后延时足够长的时间,认为bandgap应该稳定了;另一种是让bandgap输出和一个简单基准,比如一个Vth去比较,当Vref>Vth(比如对于1.2V输出),然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后给出bandgap稳定信号。后一种方法可以排除bandgap没启动的问题,稍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第一种方法可能需要某种计时电路,至少osc之类的电路吧?
    而第二种可以用diode-connected mos作为一个reference,然后还需要比较器对吧?
    感觉过去两种方法都使得电路变得复杂,die size增加,哎..

网友:
延时不用osc,但不管哪种方法,增加电路复杂性和面积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增加的die size相比bandgap自身来说还是很小吧。

网友:
VREF接在NMOS的Gate端,drain接一个电流源就OK了

后面的信号就加delay,可以用电阻以及MOS电容的方式或者,小电流加MOS电容

网友:
delay 就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利用小电流对mos cap慢慢充电来获得延时吧?感觉这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delay吧?bandgap-OK波形变成一个缓慢上升的信号,而不是一个经过delay后的阶跃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点得延时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5楼的方法就挺好的。
延时的获得,用小电流给电容充电的方式比较经济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做几级反向分别对mos cap充电可以比较好的实现delay,不过面积有点大,呵呵

网友:
用小电流充电,面积不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