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10在边界核实时出现了错误

楼主(2011-09-28):
HFSS 10在边界核实时出现了错误,因为是新手,不知道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在Boundary Display (solver View)时出现了如附件中错误

网友:
应该是3d的模型出现mesh问题,
你跑去netlist(or something likewise)那边找出那个出错的部分,
然后回到设计中检查是不是有哪块除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告诉大家,以后不要在被相同的问题困扰
解决方法如下:
1.删除安装目录里面以mesh开头的文件
2.用安装文件修复
3.重新运行你的模型,问题就解决

网友:
原来是你的hfss没有安装好。

要不你把你的hfss和安装心得上传发一篇帖子。我给你置顶加精。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