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DR2的突发模式。

楼主(2011-09-28):
DDR2突发模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看资料不是很明白,突发长度=4时是不是表示1次进行4个时钟的操作,还是说1个时钟周期可以操作4个数据呢?

网友:
突发模式,简单的来说,就读操作来说吧,你给一个地址A,同时给命令,就会读出4个数据,其实这数据对应的地址分别是 A A+1 A+2 A+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内,上升沿读两个,下降沿读两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读数据没有关系,如果按照你的理解,那么burst = 8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找一些DDR文章看,多看几次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那这个是跟上升和下降沿读数据没有关系的吧?只听从突发命令是吗?

   我现在这个项目急于了解一些DDR2的过程,所以急了点 呵呵。

网友:
           怎么读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