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边形的FloorPlan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1-09-28):
FP

FP

如图多边形FloorPlan,我是在EDI中用长方形的FloorPlan切出来的。
现在想把edge 2的core to right变小。

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请大家帮忙呀

网友:
R (reshape)不行么,

用那个Cut Rectilinear试试

网友:
直接选中那个边,左右拖动啊,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了,要是拖不动说明你开始设置的尺寸可能需要变一下啊,再去修剪拖动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需要很精确的size,其实改Floorplan file也是个办法,很直观。

楼主:
多谢各位!
直接选边左右挪动最直观,改Floorplan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