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用encounter 做完p&r,导出GDS,然后用CALIBRE 做LVS,
提出的layout netlist 比想向中的port多,把电路中的节点也当成port了,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大写的是我的PORT,那些n*不是)

.SUBCKT ENCODER_6BADC VDD VSS DIN[15] DIN[14] DIN[13] DIN[12] DIN[10] DIN[9] DIN[8] DIN[7] DIN[6] DIN[5] DIN[4] DIN[3] DIN[2] DIN[0] DIN[11] DIN[1] DIN[45] DIN[43]
+ DIN[42] n96 DATA[0] n66 DATA[1] n70 n108 n84 DIN[41] n86 n31 n82 n64 n68 n25 n54 n110 n47 DIN[40] n59

我用的是smic 65nm工艺,会和MAP文件有关吗?
导GDS用的MAP文件我先让ENCOUNTER生成了一个默认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改的)
GT 和CT这2行是我自己加的,
最后3行,有什么具体用吗?我把它们注释掉了.

GT              NET             30              0
CT              NET             50              0
M1              NET             61              0
M1              SPNET           61              0
M1              PIN             61              0
M1              LEFPIN          61              0
M1              FILL            61              0
M1              FILLOPC         61              0
M1              VIA             61              0
M1              VIAFILL         61              0
M1              VIAFILLOPC      61              0
M1              LEFOBS          61              0
NAME            M1/NET          141             0
NAME            M1/SPNET        141             0
NAME            M1/PIN          141             0
NAME            M1/LEFPIN       141             0
V1              PIN             70              0
V1              LEFPIN          70              0
V1              FILL            70              0
V1              FILLOPC         70              0
V1              VIA             70              0
V1              VIAFILL         70              0
V1              VIAFILLOPC      70              0
M2              NET             62              0
M2              SPNET           62              0
M2              PIN             62              0
M2              LEFPIN          62              0
M2              FILL            62              0
M2              FILLOPC         62              0
M2              VIA             62              0
M2              VIAFILL         62              0
M2              VIAFILLOPC      62              0
M2              LEFOBS          62              0
NAME            M2/NET          142             0
NAME            M2/SPNET        142             0
NAME            M2/PIN          142             0
NAME            M2/LEFPIN       142             0
V2              PIN             71              0
V2              LEFPIN          71              0
V2              FILL            71              0
V2              FILLOPC         71              0
V2              VIA             71              0
V2              VIAFILL         71              0
V2              VIAFILLOPC      71              0
M3              NET             63              0
M3              SPNET           63              0
M3              PIN             63              0
M3              LEFPIN          63              0
M3              FILL            63              0
M3              FILLOPC         63              0
M3              VIA             63              0
M3              VIAFILL         63              0
M3              VIAFILLOPC      63              0
M3              LEFOBS          63              0
NAME            M3/NET          143             0
NAME            M3/SPNET        143             0
NAME            M3/PIN          143             0
NAME            M3/LEFPIN       143             0
V3              PIN             72              0
V3              LEFPIN          72              0
V3              FILL            72              0
V3              FILLOPC         72              0
V3              VIA             72              0
V3              VIAFILL         72              0
V3              VIAFILLOPC      72              0
M4              NET             64              0
M4              SPNET           64              0
M4              PIN             64              0
M4              LEFPIN          64              0
M4              FILL            64              0
M4              FILLOPC         64              0
M4              VIA             64              0
M4              VIAFILL         64              0
M4              VIAFILLOPC      64              0
M4              LEFOBS          64              0
NAME            M4/NET          144             0
NAME            M4/SPNET        144             0
NAME            M4/PIN          144             0
NAME            M4/LEFPIN       144             0
V4              PIN             73              0
V4              LEFPIN          73              0
V4              FILL            73              0
V4              FILLOPC         73              0
V4              VIA             73              0
V4              VIAFILL         73              0
V4              VIAFILLOPC      73              0
M5              NET             65              0
M5              SPNET           65              0
M5              PIN             65              0
M5              LEFPIN          65              0
M5              FILL            65              0
M5              FILLOPC         65              0
M5              VIA             65              0
M5              VIAFILL         65              0
M5              VIAFILLOPC      65              0
M5              LEFOBS          65              0
NAME            M5/NET          145             0
NAME            M5/SPNET        145             0
NAME            M5/PIN          145             0
NAME            M5/LEFPIN       145             0
V5              PIN             94              0
V5              LEFPIN          74              0
V5              FILL            74              0
V5              FILLOPC         74              0
V5              VIA             74              0
V5              VIAFILL         74              0
V5              VIAFILLOPC      74              0
M6              NET             66              0
M6              SPNET           66              0
M6              PIN             66              0
M6              LEFPIN          66              0
M6              FILL            66              0
M6              FILLOPC         66              0
M6              VIA             66              0
M6              VIAFILL         66              0
M6              VIAFILLOPC      66              0
M6              LEFOBS          66              0
NAME            M6/NET          146             0
NAME            M6/SPNET        146             0
NAME            M6/PIN          146             0
NAME            M6/LEFPIN       146             0
TV1             PIN             121             0
TV1             LEFPIN          121             0
TV1             FILL            121             0
TV1             FILLOPC         121             0
TV1             VIA             121             0
TV1             VIAFILL         121             0
TV1             VIAFILLOPC      121             0
TM1             NET             120             0
TM1             SPNET           120             0
TM1             PIN             120             0
TM1             LEFPIN          120             0
TM1             FILL            120             0
TM1             FILLOPC         120             0
TM1             VIA             120             0
TM1             VIAFILL         120             0
TM1             VIAFILLOPC      120             0
TM1             LEFOBS          120             0
NAME            TM1/NET         126             0
NAME            TM1/SPNET       126             0
NAME            TM1/PIN         126             0
NAME            TM1/LEFPIN      126             0
TV2             PIN             123             0
TV2             LEFPIN          123             0
TV2             FILL            123             0
TV2             FILLOPC         123             0
TV2             VIA             123             0
TV2             VIAFILL         123             0
TV2             VIAFILLOPC      123             0
TM2             NET             122             0
TM2             SPNET           122             0
TM2             PIN             122             0
TM2             LEFPIN          122             0
TM2             FILL            122             0
TM2             FILLOPC         122             0
TM2             VIA             122             0
TM2             VIAFILL         122             0
TM2             VIAFILLOPC      122             0
TM2             LEFOBS          122             0
NAME            TM2/NET         11              0
NAME            TM2/SPNET       11              0
NAME            TM2/PIN         11              0
NAME            TM2/LEFPIN      11              0
#NAME           COMP            162             0
#COMP           ALL             163             0
#DIEAREA                ALL             164             0

网友:
1。GT/CT没必要加。
2。
NAME           COMP     在器件上加名称
COMP           ALL             指定器件
DIEAREA                ALL             指定chip boundary
这三个去不去对你没影响

3。你如果觉得net线名对你有影响
你可以按照下面的例子改,

对M4的pin只留下类似
NAME            M4/PIN          144             0
把下面的删了
NAME            M4/NET          144             0
NAME            M4/SPNET        144             0
NAME            M4/LEFPIN       144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完了,是对的,
就是提出的text太多导致的.

网友:
看来smic65现在很多人用啊, 是 1P8M , 2TM这种么,

smic是用metaltext来标port的,  141~148

tsmc 是metal pin layer, 131~138 , tsmc的这种写法就是对的,

网友(2015-09-11):
回复 网友B:

版主您好!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模一样!只不过用的是65nm也是LVS通不过,我也是先让ENCOUNTER生成了一个默认的MAP,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改的
我对比了网上给的map和前人留下的 发现ENCOUNTER生成的map中 每层金属多了
M* FILLOPC;
M* VIAFILLOPC
每层通孔多了
VIA* PIN;
VIA* LEPIN;
VIA* FILLOPC;
VIA* VIAFILLOPC  这四个。不知道这个对LVS过不了有没有影响?版主您说的tsmc 是metal pin layer, 131~138 , tsmc的这种写法就是对的 我没看懂 tsmc65的工艺到底是要不要把楼主说的
NAME            M4/NET          144             0
NAME            M4/SPNET        144             0
NAME            M4/LEFPIN       144             0
这三层删了? 求指导

网友:
map写的不对,肯定影响lvs啊,

找个示范抄下吧, 具体解释太累, 或者看edi  user guide

网友(2016-01-17):
楼主能否分享下SMIC 65nm的Design rule文件呢?谢谢啦

网友(2017-07-21):
回复 网友C:
这种文件是不能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