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里手工例化DesignWare的元件,要怎么仿真?

楼主(2011-09-28):
今天看designware的文档,《DesignWare Building Block IP User Guide》,里边提到可以在hdl里手工例化desigware里的元件,但是这样的数据怎么仿真呢?这样用的情况多吗? O(∩_∩)O谢谢!

Suppose you want to instantiate the carry-lookahead implementation of a synthetic adder module in your design. The Verilog description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accomplishes this.

module DW01_add_inst_cla(in1, in2, ci, sum, cout);
parameter wordlength = 8;
input [wordlength-1:0] in1, in2;
input ci;
output [wordlength-1:0] sum;
output cout;
// synopsys dc_script_begin
// set_implementation cla U1
// synopsys dc_script_end
// instantiate DW01_add
DW01_add #(wordlength)
U1(.A(in1), .B(in2), .CI(ci), .SUM(sum), .CO(cout));
endmodule

网友:
到designware的文件夹(好像要装DC的)找到它对应的simulation module,例如DW01_add.v,一起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问一下,在Design Vision里面的File菜单里有个 Elaborate , 这里面应该都是Designware里面的ip吧,我生成了一个CSA,width==30。存为了CSA30bit.v,然后我应该在哪儿找他的验证模型的verilog呢???是不是完整的库里头应该有一个文件夹是所有standard cell的.v。然后那里头就有?所以是我的库不完整?还有这些ip算standard cell吗?

网友(2012-12-04):
回复 网友A:

   搭车问,lz这样的代码,如果确认逻辑没有问题(因为例化的只是简单的乘法器,可以脑补其功能的。。。)
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可以拿到dc上去综合么,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2016-08-09):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DesignWare Building Block IP User Guide》呢?   这个文件官网不让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