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通信使用传输函数传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1-09-28):
我用的是ARM跟一个芯片通过spi通信,使用ioctl传送和接收数据,现在问题是我每次调用ioctl只能传送
或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当接收两个以上字节上就挂,不知什么原因,另外spi驱动是内核中现成的,这样每
次调用ioctl都会产生一次系统调用,只传一个字节的话,数据传输的速度会因为内核中的系统调用(耗时)
而变得很慢。
    请教有这方面开发经验的大虾,如何才能一次调用ioctl传输变长字节的数据,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提出!

网友:
请问 ioctl 是什么啊?使用ARM和一个“芯片”通信,那个芯片什么设备啊,是从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ctl是Linux里面的一个接口,芯片时一种加密芯片,用于对数据的加解密,是spi通信中的从设备,
    有哪些大虾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