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修改版图某层的颜色

楼主(2011-09-28):
想修改某个工艺下,版图中某一层的颜色,例如Metal1,请问通过修改*.tf文件可以修改么?怎样修改?求高手指点!!

网友:
LSW栏上方工具栏里可以DISPALY那个里面可以修改颜色,形状等。

楼主:
是的,我试着修改过了,但是,当我保存后,layout的显示出了其他的问题,不知道是我哪里操作不正确,能否告诉我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你使用别人的工艺的话,人家是不会允许你永久、随便更改层的颜色、形状等,如果大家都能随便改,那还不乱了套?

临时更改一下,方便查看、比较还是可以的。LSW栏里Edit→Display Resource Editor→ 形状,fill color(填充色),outcolor(外围色), stripple(纹理),line style(线条)。这5种是可以临时更改的。 你选择后点击左下角allpy,然后关闭,系统提示你是否保存,你最好选择NO。然后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你选择的形状、颜色了。即使你选择了YES,你退出icfb后下次再进,它又恢复原状了。

总之,工艺库中层的颜色、形状等是不允许随便更改的,所以我估计你保存出现问题也是因为如此,这个硬要更改的话好像在display.drf文件里,我没改过,不清楚。 你也可以自己建工艺库,编写命令文件,然后就可以随便设定你想要的形状、颜色了。

网友:
LSW栏里Edit→Display Resource Editor再根据你自己的习惯修改颜色、填充等
然后File→Save为一个新的[file path]/new.tf文件
以后需要用的话File→Load  new.tf

网友:
这个做反向才会用吧,正向没改过颜色。

网友:
display.drf不影响版图吧,只不过是显示方式。

网友:
display.drf不影响版图吧,只不过是显示方式。

我同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确实通过修改display.drf文件可以修改layout的显示颜色!

网友(2011-10-30):
在LSW上修改 但下次还是会还原的  在tf文件里面可以改得 直接想要是什么颜色写语句上去就OK了

网友:
display.drf 不影响版图 只是与显示方式有关   你直接按住shift 单击你想改的层次即可方便的修改
想保存的话你可以cp一个 display.drf 到你自己的目录下面 然后保存到这个display.drf里面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3-05-17):
谢谢大家了,正想改颜色,看着太刺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因為沒有存到display.drf中

网友(2014-09-24):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图层颜色很显眼然后里面填充的纹理也有许多2B2B的形状,画版图的时候好折磨人,但是只在图形界面修改的时候,会改得和其他的有重复,然后会出错,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怎么直接修改display文件呀?
其实现在看display文件都有些吃力,在definepacket里面定义的许多,没有在LSW里面显示的东西,例如y1,y2,annotata1,deviceant ....看不懂啊,求教求教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