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cycle cycle的hold 一定没有violation吗?

楼主(2011-09-28):
小弟最近在看后端 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 智者见智
1。为何在添加constrain时multicycle cycle的hold的要比setup少1呢?、
2。multicycle cycle的hold 一定没有violation吗?
3。multicycle指的是register每multicycle接收到一个data还是指的是每multicycle只接收一个data?每个cycle都在接收数据但是multicycle个周期才处理一次的情形下,是不是设置hold的constrain时候不能设置multicycle?

网友:
1。为何在添加constrain时multicycle cycle的hold的要比setup少1呢?
这是因为synopsys default hold check是在capture clock前1个cycle,in other words,
default 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1 -end XXXXX
default 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0 -start XXXXX
如果多clock域的话,这里还要设置 multicycle -start 还是-hold 来确定针对哪个clock进行MC
hold一般来说是比setup少1, 但是一定要分清楚-start 还是-hold

2。multicycle cycle的hold 一定没有violation吗?
不一定~ MC 一般来说是datapath比较长,capture clock无法再一个周期采样,但并不代表shortest path也很长。 如果longest path> 1 period,但shortest path又很短,设了mc一样可能会有hold vio

3。multicycle指的是register每multicycle接收到一个data还是指的是每multicycle只接收一个data?每个cycle都在接收数据但是multicycle个周期才处理一次的情形下,是不是设置hold的constrain时候不能设置multicycle?
multicycle 指每多个cycle capture一次,期间接受的data 不valid
不存在每个cycle都接受 然后多cycle处理一次,那不叫multicyclepath

网友:
多谢回答啊,讲得很清楚,

multicycle path主要是为了relax setup timing constraint的, hold check可以相应调整,

如果不调整, 就是按缺省的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多谢奖励~ 回答别人问题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不是么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请先弄明白multicycle的物理意义,之所以要设multicycle是因为data路径延时很大,数据的传输需要多个时钟周期,在1个时钟周期之内无法达到寄存器的D端。另外如果想学习,请查阅PT中的timing exception部分知识,重点理解multicycle path,min delay path, max delay path。在加上generate clock,PT就基本OK了。

网友:
对,主要是pt的 manual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耐心的回答
祝你开心
我也想奖励你些信元,确实没找到奖励的选项。我再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得很好啊,赞

网友(2013-01-03):
回复 网友C:

    set_multicycle_path XX -setup -from clk1 -to clk2
简单的理解就是clk1为start clk,clk2为end clk
对于不同频率,但是是同步时钟,个人有个简单的记忆方法就是看快时钟,
相同相位的同步时钟就不说了
慢到快clk domain ,
set_multicycle_path XX -setup -end -from clk1 -to clk2
set_multicycle_path XX-1 -hold -end -from clk1 -to clk2
快到慢clk domain
set_multicycle_path XX -setup -start -from clk1 -to clk2
set_multicycle_path XX-1 -hold -start -from clk1 -to clk2
看一下文档,慢慢体会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那样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推荐你看看着个资料: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User Guide
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pdf (3.85 MB , 下载次数: 281 )
第3部分Timing Paths中有一节Timing Exceptions中Multicycle Path Exceptions这部分中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不一定能回答你的所有疑问,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在这里稍微唠叨点,一般而言,单周期path情况下,setup是下周期检查,而hold是同沿检查。当data path delay太长,多于一个周期,当不是每个周期都变信号的情况下,使用set_multicycle_path。
     为了简单起见,这里举例n=3。首先说下setup检查, setup multicycle constraint说明了从uffo/ck到uff1/d需要花费3个时钟周期完成一个setup检查,即意味着每3个周期到uff1/q拿data,而不是原来的一个周期。
     接着要检查hold了,通常情况下,希望是uff0/ck, uff1/ck同沿launch开始检查,这样能确保在n个clock周期内,data可以在uff0, uff1之间的data path上任何地方处于非稳态(只要满足setup hold)(见图一).如果不说明具体的cycle数,则在setup capture edge之前一个周期check hold,这样与违背了初衷,我们需要挪动hold check提早n-1=3-1=2个周期(见图二)与launch沿(0ns)作平,所以,hold multicycle中设置cycle数为n-1。
     在大部分设计中,如果最大path或setup需要n个clock cycles,在大于n-1个clock cyclyes情况下,不可能获得最小path限制.
     所以,大部分design中,一个multicycle setup说明n cycles,对应与hold说明n-1个周期.
第二个图包含手段

intent

intent

第一个图包含目标

hold_move_back

hold_move_back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描述的非常细致,谢谢!!

网友(2013-07-03):
非常非常有用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想问下,对于这种情况,10ns发射的数据20ns来接收,这是检查setup time的,
然后检查hold time的时候用的是0ns的launch edge和0ns的capature edge,请问,0ns时发射的数据由CLKP哪个沿来接收呢?

网友(2015-05-05):
学习了,回答很精彩

网友:
受教了,解释很清楚

网友(2015-06-10):
受益匪浅

网友(2015-08-19):
写的好呀。

网友(2016-04-06):
看看user guide,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2016-09-22):
没太整明白hold的multicycle,但是看完回复就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04-15):
解释的非常清楚,谢谢!!受用了

网友(2017-06-06):
非常有用,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