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块并行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有三个子模块,A,B,C 需要在同一个顶层模块中被调用。A先执行,然后把结果给B,   得到结果后B,C按顺序执行10次

请问: 怎样写才能先让A执行,B,C不动呢?
          B,C如何才能按顺序执行且执行指定的次数呢?

我实在想不出啥好办法, 大家给点好的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函数,或者A给出有效信号,后面的模块得到有效信号运算,之前就算运算了,数据也是无关值。无所谓一定要严格意义上的顺序执行。

网友:
试试状态机

网友:
如果你想综合成电路,那么就必须用时钟+状态机完成你需要的动作,或者你可以用generate always把B,C模块复制十份,并正确连线。另外,除非你给B,C的时钟比较独特,否则如果跟A一个时钟,那么不可能不让B,C活动,因为这是硬件电路。你要做的是在正确的时间给B,C正确的输入,那么结果就必然是正确的。

楼主:
有啥好办法在顶层模块中让子模块运行指定次数?
比如,C子模块, B是顶层模块
现在想让C 在 B模块中运行5次该怎么写呢

楼主:
我现在有点糊涂的是,比如在顶层模块有一个状态机控制下面的子模块触发条件,
case:
    00  A = 1;
    01  B = 1;
    10  ...
    11  ...
子模块:
a  (
      .en(A)
       ......
     )
状态机是一个时钟周期走一个状态,也就是使能一个子模块(子模块运行完成远远超过一个时钟周期)。但这里我希望第一个子模块运行完以后再运行第二个模块,该如何设计这个状态机呢?

网友:
推荐楼主看看 Altera FPGA/CPLD 设计(高级篇) page2-page10的设计例子
不要把C语言设计和硬件设计混为一谈
4# 说的很对。

回复 楼主:

网友:
状态机控制比较方便,先执行A,然后B、C循环执行10次,很简单的控制方式。

网友:
每个模块都增加运行使能信号(输入)以及完成标志信号(输出)
状态机通过控制使能信号来控制模块开始,通过判定标志信号来确定模块已完成。

楼主:
恩楼上的这个解释是好办法,但这类型的使能,完成信号一般定义成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
A运算完成后借出一个使能信号,让这个使能信号控制BC的运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状态机也是可以实现的
直接把A的输出端连接B,C的输入端,做一个计算器产生使能信号,B,C执行10次后把B,C输出寄存器清零即可

网友:
模块间的工作可以有个先后顺序,A先工作,B,C一直保持复位,直到得到A送来的结果。之后的也类似。

网友:
还是分两步: 1、用状态机 先执行A,然后在状态机外部做一个task,实现B、C执行10次,很容易的,高流量设计经过用到这样的思想“拆开环路”

网友:
状态机就可以。可以换个思路

网友:
状态机应该比较好控制!

网友:
把一个模块内的所有触发器加模块使能信号, 当这个使能信号无效时, 你可以认为这个模块不工作了。
用状态机产生正确的使能信号和完成状态的转移。 当然也可以使用门控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