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电阻、POLY电阻上走MT1、MT2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9-28):
P+/N+电阻、POLY电阻上走MT1、MT2会有什么影响
MT平行电阻或垂直电阻走线,会有影响吗?
是为什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呀,在电阻体上跨线,能造成电阻体离子迁移,阻值会有变化,对电路的功能和性能有影响的

网友:
要看电路设计者的意思了,如果是精确匹配的电阻或电阻阵列,你肯定不能从上面走线了,模拟电路对这些要求较高。有些工艺甚至还有屏蔽层。
如果是一般的电阻,走点线过去也没什么影响了。还有就是尽量走高层金属(M2及以上),这样影响会小一点。

网友A:
至少poly电阻上面尽量不要走metal1,这两层离得太近,离衬底也很近,寄生参数很多很高。

网友:
模拟电路一般是不走线的,尤其是在匹配要求很高的情况下,最好还能在电阻上做隔离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上方走線會有寄生的問題,盡量別在元件上方走線

网友:
终于明白为什么要match的电阻上不能走线了!多谢!

网友B:
在需要匹配的模拟电路器件上走线会影响匹配性能
1. 金属引线引起的应力
应力会改变沟道中载流子迁移率,从而改变MOS管gm 应力还会通过压阻效应改变多晶硅电阻的阻值
2.金属引线中的钽对氢气退火工艺的影响
常规铝互联工艺或者高阶铜互连工艺都采用钽做diffusion barrier, 钽对氢气有很强的吸附作用。M1、M2层的钽会把原本用于消除MOS管栅极界面态的氢气吸附,造成MOS管阈值电压的波动,从而影响匹配

有三篇文章楼主可以看一下,见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5074089

网友:
楼上的 解释很清楚了。

我也学习

网友(2012-06-28):
电阻所占面积一般都很大,在工艺制成过程中需要减少因工艺带来的偏差,在电阻上面一般都会有MT层

网友(2012-12-17):
能不走最好不要走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过,学习了

网友:
P+/N+电阻是不是就是二级管啊

网友(2013-11-21):
收藏了,不错,解释的很好

网友:
是的,就是个二极管结构。

网友(2014-06-10):
本人认为例如BG内的分压电阻往往会有很多个,对各个电阻的匹配要求会很高,如果不在电阻体上走线势必会浪费很多面积来布线。我现在用的是M2工艺,所以用Metal1在电阻体上连接各个电阻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这类电阻对值不太敏感,需要的是匹配,只要各个电阻体做到很好的匹配,影响应该不大。希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2014-07-23):
第一,metal會對poly有應力   第二,metal和poly之間有寄生電容。一般不要走,具體看電路決定要不要走。

网友(2015-11-11):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分制程,分器件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B:
在需要匹配的模拟电路器件上走线会影响匹配性能
1. 金属引线引起的应力
应力会改变沟道中载流子迁移率,从 ...

大佬请教一个问题  npoly和ppoly电阻的压阻系数一样吗? 正负大小之类的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至少poly电阻上面尽量不要走metal1,这两层离得太近,离衬底也很近,寄生参数很多很高。 ...

您好,电阻之间连线最好用M2是为什么,不用M1

网友:
我的想法是均匀的加一下接地的M1或者不接任何东西的M1 dummy,毕竟不和后端沟通的话,撒dummy的时候可不管你高精度还是低精度不手动加反而破坏了匹配精度了,要么就和后端沟通好这里忽略density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