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段代码为什么综合出来结果会相同???

楼主(2011-09-28):
大家好,小弟今天比较了两段代码,本来觉得他们是不同的,可是发现综合出来后竟然是相同的结果,不知道原因,请大家赐教第一段代码如下:
module wohaha(q1,q2,dataout);
input q1,q2;
output dataout;

assign dataout=q1&q2;

endmodule

很容易看出综合出来就是与门。

第二段代码如下:
module wohaha2(q1,q2,dataout);
input q1,q2;
output dataout;

reg dataout;

always @(q1 or q2)
begin

dataout=q1&q2;
end

endmodule

这里,我一定要声明dataout是reg型的,否则就报错,但是综合出来却和第一段的代码的结果一样,而且是没有flipflop的,很奇怪,想问问大家为什么?

网友:
两段代码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电路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所以综合出来肯定是一样的!
always 内部被赋值的变量必须被定义为reg类型,但是并不代表reg类型就一定要综合出flip-flop。

网友:
这不奇怪,本来就一个意思,写法不同而已。虽然是always块,但不是沿敏感,

网友:
组合逻辑
时序逻辑

网友:
综合器会把你两种写法看成是同一个逻辑电路,再说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电路呢?

网友:
always中,除非sensitive list中与时钟有关,否则基本全总和为组合逻辑电路,但是语法上,always中赋值对象必须为reg变量

网友:
楼主是看RTL电路一样吗?那占用的资源一样吗?

网友:
没有clk,怎么能综合成ff呢。。。

网友:
就是嘛,同意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说得对,我记得以前是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哦,我也这么觉得,都没时钟怎么会有flipflop呢,糊涂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verilog还掌握不熟,你说的很对,谢谢啦

网友:
都是组合逻辑电路。。。

网友:
很明显是一样的啊
两个都是组合逻辑描述
一定要记住,不是所有always都是时序电路
always也可以描述组合电路,但是即使是组合电路,always里面的变量也必须定义为reg

网友:
我是不懂flip-flop,不过看这两段代码实现的逻辑一样的啊

网友:
肯定没有flipflop啦,都没有时钟信号,都是组合逻辑。换了个写法而已,一样的电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