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 II中自定义指令的重复问题

楼主(2011-09-28):
那个麻烦问下各位大侠,在NIOS II(9.1)中增加自定义指令,里面的第一步,添加HDL文件,然后选择正确的顶层文件,随后是一步步分析,但是,第一步增加完文件后,报告:nios_custom_instruction_slave_0:duplicated signal type result is not allowed, 重复的信号类型结果是不被允许的,随后我改了后面端口的名字,全命名为nios_custom_instruction_slave_0,但还是报错。。。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最好按照Altera建议的端口命名方式去命名,这样SOPC builder就能自动识别相应的端口类型,可避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