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erilog里面能在if语句中使用assign吗

楼主(2011-09-29):
一段逻辑这样写编译不过:
if(xxx)
assign aa = bb;
else
assign aa = cc

如果写成
assign aa = (xxx) ? bb : cc
就能编译过。

网友:
assign 用于连续赋值语句,if-else用于RTL级描述中,被赋值的变量都是reg类型。
reg类型赋值分blocked和nonblocked,即=和<=,不需要再使用as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程序里的aa是wire型的,需要用assign来赋值,就像这样的逻辑只能用()?xx:yy这种形式吗,如果逻辑复杂这种形式的代码可读性很差,还是if else代码比较清晰。

网友:
if... else...不能用在程序块外八,要用在initial 或者always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实现我的程序只能有(xx) ? bb : cc 吗?

网友:
这。。。。always里面定义成reg型,assign定义wire型。。。

网友:
verilog 中可综合的只有always 和 assign两种语句,if。。。else只能用在always语句块里面,

网友:
要想用if-else,得这样:
reg aa;
always @(*)
  if(xxx)
    aa = bb;
  else
    aa = cc;
综合的电路都一样。

网友:
试过,不行,建议楼主自己也试一试

网友:
要在always块里面

网友:
没这样用过。

网友:
reg aa;
always @(aa or bb or cc)
if(xxx)
aa = bb;
else
aa = cc;

等价于
wire aa;
assign aa = (xxx) ? bb : cc;

网友:
不行,这样综合过不了的

网友:
同意8楼~虽然定义的是reg型~但综合出来还是组合逻辑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啊
Verilog里面几个进程是并发执行,不能是包含关系
initial
always
assign
task
这三个必须得单独做为一个进程

网友:
reg aa;
always @(*)   //// 要写成*   否则易错
if(xxx)
aa = bb;
else
aa = cc;

等价于
wire aa;
assign aa = (xxx) ? bb : cc;

都是组合电路     不会产生寄存器
第一个写法之所以写成 reg  aa 是因为语法要求always里面被赋值的必须是reg,综合出来是wire

网友:
呃。。。建议楼主先看看Verilog的书

网友(2012-04-16):
看书先吧

网友:
这个是连续性赋值语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