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一种宽输入范围的运放结构

楼主(2011-09-29):
小弟见识浅薄,所以希望集大家的智慧帮我克服一个小小的困难。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种宽输入范围的运放结构,0.13um工艺,电源电压1.2V,Vth为400mV左右,输入范围最好是0.4~1.2V,有想过轨到轨,但是觉得太复杂,增加了太多面积,希望有个简单的结构,功耗小点,增益不需要很大,50dB足矣。
    请各位英雄献计献策,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rail to rail,要么就采用very low Vt的input 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low vt,甚至native nmos我也想过,不过这样是不是会比r2r cost更高啊

网友:
互补输入+ classAB,但是1.2V power怎么能做到输出也是1.2V,一般都是接近VDD
不行就直接3.3V电压做,呵呵

楼主:
互补输入+ classAB,但是1.2V power怎么能做到输出也是1.2V,一般都是接近VDD
不行就直接3.3V电压做,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谢谢你指正错误。另外,互补输入+classAB怎么看起来就像是轨到轨呢?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
不想做r2r,那就pump vdd到3.3v做个pmos input pair的简单运放就好了,psrr做高点.

楼主:
不想做r2r,那就pump vdd到3.3v做个pmos input pair的简单运放就好了,psrr做高点.
引用 网友C:

    在有用到3.3V器件的前提下,这个不失为一个方法,多谢提供思路

网友:
从面积和功耗来说,直接做rail to rail最好

网友(2015-12-28):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