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和 LabWindows 及VC有何区别?

楼主(2011-09-29):
LabVIEW 和 LabWindows 及VC有何区别?

网友:
LavWindows/CVI是NI公司推出的交互式C语言开发平台。它的集成化开发环境、交互式编程方法、函数面板和丰富的库函数大大增强了语言的功能。它是一种32位的面向计算机测控领域的虚拟仪器软件开发工具,可在多操作系统下运行。是以ANIS C为核心的交互式虚拟仪器开发环境,将功能强大的C语言与测控技术有机结合。
    LabVIEW是一种程序开发环境,由美国国家仪器(NI)公司研制开发的,类似于C和BASIC开发环境,但是LabVIEW与其他计算机语言的显著区别是:其他计算机语言都是采用基于文本的语言产生代码,而LabVIEW使用的是图形化编辑语言G编写程序,产生的程序是框图的形式。
    LavWindows/CVI主要应用在各种测试、控制、故障分析及信息处理软件的开发中,与NI公司开发的另一个虚拟仪器开发工具LabVIEW相比,其更适合中、大型复杂测试软件的开发。基于LavWindows/CVI设计的虚拟仪器在无损检测、电力仪表系统、温控系统、流程控制系统、故障诊断和医疗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息有ickey网站技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