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问题:bc下的DRV

楼主(2011-09-29):
在encounter里用timeDesign -postRoute能报出wc下的DRV,而用timeDesign -postRoute -hold却不能报bc下的DRV,这是为何?请问要如何去报bc下的DRV,以及如何修正bc下的DRV vios,谢谢!

网友:
timedesign -drvReports 试试

一般来说 worst情况下drv 修掉的话,  best下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timeDesign -drvReports只能和-setup一起用,不能和-hold一起用,谢谢!
另外,还试过reportTranViolation -min,可以报出bc下的DRV,确实还有maxTran vios (wc下DRV已clean),还不知道如何去修这些vios,请赐教。

网友:
那就修啊, 少量的 就手修吧, 插buffer,
ecoAddRepeater ,

网友:
但是从.lib看, bc下cell的 transition/slew 比 wc下的严苛的多, 为何说 “worst情况下drv 修掉的话,best下应该没啥问题” 呢?

楼主:
那就修啊, 少量的 就手修吧, 插buffer,
ecoAddRepeater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问题是数量很多,手工修肯定不现实。
通常用optDesign -drv只能修掉wc下的DRV vios,但什么命令可以修掉bc下的DRV vios呢?
无解,苦恼,等待。。。

网友:
这个比较奇怪,

从 .lib的角度看, 因为bc 下 delay,slew的值都很小,都比wc的下面小,
所以不能光从 数值大小来看 约束的紧否,

bc下面的max_cap/max_trans 值肯定比wc下小啊, 因为他本身就小啊,
要看相对值的,相对真正的值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