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HDL程序仿真求教

楼主(2011-09-29):
大家好,下面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的可逆计数器,以及测试程序,用modelsim仿真一直出问题,不知道原因在何处,希望大家给予指正,谢谢!
BCD码q(7 downto 0)可以表示0到99,前四位是个位,后四位是十位。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ounter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sl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unter;
architecture counter_arc of counter is
    signal cnt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reset,cn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cnt <= (others => '0');
        elsif 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if sl = '0' then                          -- 加计数
              if cnt /= "10011001" then
                if cnt(3 downto 0) = "1001" then
                   cnt(3 downto 0) <= (others => '0');      -- 个位
                   cnt(7 downto 4) <= cnt(7 downto 4) + '1';  -- 十位
                end if;
                else
                 cnt <= cnt;
  end if;
            else                                            -- 减计数
                if cnt /= "00000000" then
                    if cnt(3 downto 0) = "0000" then
                        cnt(3 downto 0) <= "1001";                -- 个位
                        cnt(7 downto 4) <= cnt (7 downto 4) - '1';  -- 十位

                    else
                        cnt(3 downto 0) <= cnt (3 downto 0)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q <= cnt;
        end if;
    end process;
end counter_arc;
--test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er_tb is
end counter_tb;
architecture behave of counter_tb is
component counter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sl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mponent;
signal clk :  std_logic := '0';
signal reset :  std_logic := '0';
signal sl  :  std_logic := '0';
signal q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clk_period :time   :=20 ms;
begin
U2: counter port map(clk => clk,
                     reset => reset,
                     sl => sl,
                     q => q
                     );
  clk_gen:process
     begin
     clk<='1';
     wait for clk_period/2;
     clk<='0';
     wait for clk_period/2;
    end process;
tb1:process
       begin
       reset<='0';
        wait for 1000 ms;
        reset<='1';
        wait for 1000 ms;
  end process;
  tb2:process
       begin
       sl<= '0';
        wait for 1000 ms;
        sl<= '1' ;
        wait for 1000 ms;
  end process;
end behave;

网友:
好难看得懂,有注释吗

网友:
好歹说说怎么不对了或者贴个波形图出来

网友:
1. process(clk,reset,cnt) 应该是 process(clk,reset)
2. sl='0'的逻辑应该有问题,cnt走不了。你自己查不出问题,是因为不写注释,自己都不知道逻辑会怎样。
    reset也有问题,里面是=1复位,外面一开始是0,后面改成1,数据都没有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弄好,仿真图在上面,q需要赋初值嘛?

网友:
就像4楼说的, sl=0的时候,如果cnt = "00000000",你没有做任何操作。估计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q没reset值,这个习惯不好。
复位完是逻辑问题,sl=0 and cnt=0时cnt的值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