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7.01 错误

楼主(2011-09-29):
操作系统windows vista homebasic
处理器 AMD Turion(tm)64*2 mobile t

Warning: Unable to register DirectX component C:\MATLAB701\toolbox\matlab\audiovideo\private\MatlabDataSink.dll
Warning: Unable to register DirectX component C:\MATLAB701\toolbox\matlab\audiovideo\private\MatlabDataSource.dll
Warning: Could not evaluate 'C:\MATLAB701\toolbox\vipblks\vipblks\prefspanel.m'. Error Message: Error using ==> initprefs
Unable to register DirectX component C:\MATLAB701\toolbox\matlab\audiovideo\private\MatlabDataSink.dll
> In initprefs at 34
  In matlabrc at 108

网友:
matlab和vista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matlab7.0安装(VISTA环境下)

一:假设matlab7.0装在C盘:

如果你的机器cpu是amd的,
在你的安装文件夹下找到atlas_Athlon.dll文件(该文件是用来让amd芯片进行正常工作的。因为当初mathwork公司是以intel芯片为目标的。)
找到这个文件路径是C:\MATLAB7\bin\win32\atlas_Athlon.dll,
再次右键单击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新建
变量名:BLAS_VERSION,值为C:\MATLAB7\bin\win32\atlas_Athlon.dll

二:打开matlab就出现如下的提示

The element type "name" must be terminated by the matching end-tag "</name>". Could not parse the file: c:\matlab7\toolbox\ccslink\ccslink\info.xml.

可能出现这个故障. 解决方法是:

找到c:\matlab7\toolbox\ccslink\ccslink\info.xml 这个文件,一定要用写字板打开这个文件 ,找到有一行这样的<name>Link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name>,把这句的/name>改成</name>,再保存一下这文件。

三:自从我安装了MATLAB以后,开机特别慢,进入VISTA后,硬盘响得很厉害,如何解决?
答:matlab安装后每次开机都会自动启动两个进程:matlab.exe和matlabserver.exe。 可以运行 msconfig--服务--停止matlab server,需要用时再启动。

四:什么版本的Matlab和Vista系统兼容?
答:7.04(R14)和2008a

五:matlab与vista系统不兼容吗?
[为什么我的电脑(vista)装什么版本的matlab都运行不了呢? (就是安装都不行)

答:肯定是你的电脑里没有装虚拟光驱吧,你到网站上去下一个就行了,我用的也是vista系统,下了个MATLAB7.1不能安装,看网上说要下虚拟光驱才能运行的,然后再下了个虚拟光驱就能安装了.

ps:安装成功,运行时冲突! 解决方法: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打开或关闭“用户账户控制”
把《使用用户账户控制《AUC》---这一项的勾去掉

安装成功,运行是一闪而过,提示java冲突.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  部分xp用户喜欢vista的界面,自己装的vista主题,尤其是番茄花园版的主题,由于主题运用java构建vista界面,所以运行冲突.

解决方法; 更换成xp主题就行!
以上信息源于ickey网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挺有帮助的东西,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