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put变量模块内赋值

楼主(2011-09-29):
今天看到一个程序(比较大),里面有三个input  的变量,在module 中被赋值了,而且还在其它module中使用了,这样没有问题吗?
这三个变量外面没有给值!大概是这样:
module tap_a( a, b, c, d);
input a;
input b;
input c;
output d;
reg  d;
wire e;
assign e = a && c;
assign b = e;
......
endmodule
就是b这种情况,b 外面没有给值,而且module调用的时候,有其它module也接的b, 用的是什么值呢?
有了解的吗?

网友:
在这个模块中b作为输入,然而又在模块中赋值,而且并没有输出,这个情况没见过,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期待高手解释。

楼主:
真的有这种情况,看了就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