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工具ISE中有没有DDR2的IP内核呢

楼主(2011-09-29):
如题,xilinx的工具ISE中有没有DDR2的IP内核吗?是收费的吗?
我用的是v5系列的,可是我搜索DDR没有找到这个核

网友:
回复 楼主:

    mig就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oregen 里面的mig就是的,V5 是有DDR2的,没有DDR3

网友:
有的,我用过的

网友:
有点,不过ise版本应该是11.5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找到了,但是是不是mig只支持VERILOG呢,为什么生成后的代码不是vhdl的呢,这个能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但是我在progect下边prefer language选的是vhdl,但是mig生成的还是verilog的例化,是不是MIG不支持VHDL呢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MIG,记得应该是支持VHDL的,但我用的是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仿真的时候ddr2的模型是不是也是用的mig自动生成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仿真模型,我后来在EDK中直接调用MPMC,没再用MIG了。所以对MIG也不是很熟悉,只是曾经用过而已。

网友:
V5的MIG,要看你用的ISE是哪个版本的。。 11.4 是没有VHDL的。。 12.1就有了。。

如果你用的主要语言是vhdl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用component把那个DDR2的顶层包成元件去调用就可以了。。不影响。。

仿真的话,你直接用ise生成的那个ddr2的模型就可以,没有关系的。。 记得DDR2顶层有参数需要在仿真和P&R的时候区别赋值的,主要是要跳过那个initialize的过程的,特别提醒你要注意,别搞错了。。

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ddr2 ip core的问题,因为我拿到的都是开放源代码的,我不知道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有了问题还是多跟xilinx的fae多沟通,因为根据你的具体设计,时钟复位什么的,是不是需要修改一些参数。。

特别重要的,就是最后ddr2的管脚约束,你的ucf文件怎么写,管脚怎么分配,这个是一定要xilinx的人跟你们那边做pcb layout的人一起搞定的,这个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1.  DDR2顶层有参数需要在仿真和P&R的时候区别赋值的,主要是要跳过那个initialize的过程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就是我后仿真找不到变量的原因吗?
2.ddr2 ip core,我拿到的就是mig自己生成的代码,我只是在MIG界面操作的时候进行管教分配时分配成自己的,然后UCF文件MIG就自动成我生成了,我没做修改,试着进行布局布线,PAR上也没有报错,但是会显示好多没有布线成功,就像图片上的。

3.我接收是别人的板子,接着做的,硬件上还分析我得问下。

网友(2011-11-09):
正在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现在进展到哪里了呢?

网友:
看看...这个我有了 ..路过

网友(2012-02-06):
路过+1    上几楼的人  挺牛的!!   我还没真正使用过ddr2的内核  现在也学习当中!

网友:
看EETOP長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我都找不到mig怎么办,我是ise10.1版本的,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2012-09-05):
core generator 需要full license,请问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13-04-25):
曾经我一个师兄装的ise少了很多ipcore,后来重装ise

网友:
DDR2的以前没用过,现在也在摸索中。

网友:
不过ise版本应该是11.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