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关于Astro怎么提取DEF读入EDI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小弟我 在astro里画AP(M10)层的一些path跟cell,现在画好想把他们导入EDI中,
因为这些画的cell跟path都没有打text,我用create text加上text,再提取DEF ,发现DEF文件里
没有AP的信息。我应该怎么提取这个DEF呢,是用命令dbCreateText 来定义cell,再做成FRAM,转成DEF吗?

楼主:
有木有人做过呢

网友:
是write_def  ,  auNLIDefOut 这种么, 没试过 astro defout的结果,

用PDEF吧,  edi好像也能读入pdef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fb知道怎么在astro里把同一个library下的一个cel添加到另一个cel中去吗~~
在virturso里直接添加cell进去就可以,不知道astro里怎么添加的

网友:
菜单, create ->  Cell
命令是 dbCreateCellI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