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级问题:verlog数字前面加#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9):
比如这样的语句:
inter <= #1 32'd0;
教科书上没有说啊。

楼主:
谢谢了,实在很不好意思,这种问题也拿出来问

网友:
延时1时间单位

网友:
表示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计算右边表达式,延时一个单位时间后再赋值吧!应该是这样。

网友:
在做仿真的时候,需要延时几个时间单位时用

网友:
但請注意運用某些IP是需要delay  否則無法sim

网友:
仿真延时~ 单位为timescale中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