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9):
用ets做完SI分析,还有glitch的问题。
怎么处理?『在icc环境中。』
ps:route时已经set crosstalk options,为何还有SI问题。
SI问题应该too比较好做的呀!在victim wire中间插入buffer,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glitch问题要看计算方法的, 各个公司,tools算的都不一样,
很难说到底是正确与否,比如是否用timingwindow, ptsi还是ets 等,

修复glitch就是 插buffer啊,和修transition一样的 ,

一般transition比较差的地方很容易出glitch问题,

网友:
噪声noise计算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模糊, 大家讨论下吧

我的感觉是 SI-delay很容易搞清楚,
SI-noise的计算方法就各有千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