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SE中调用modelsi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如题,在ISE中写好testbench直接调用modelsim,modelsim已经编译好xilinx的库了,直接调用modelsim时出现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work' at "work".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在仿真之前,先 vlib work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即使我新建work,导入.v文件,一遇到xilinx的原语或IP 核就不行,是编译库的问题吗?可库全都编译好了啊,如下图所示,望指教

网友:
两个empty路径不对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路径不对的情况呢?也就是两个empty的库

楼主:
问题已解决,modelsim  6.6d始终不行,10.0a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2-07-15):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10.0c,安装好ISE和modeslsim后,对库进行了编译,也修改了modelsim.ini文件,以及在ISE中设置了调用modelsim的选项,可是每次从ISE中调用modelsim时会出现 7V@R[MH{F{HJG7}{}X(%21A.jpg ,请问能帮我看看什么是哪出了问题吗

网友:
卧槽,大家怎么都用ise调用modelsim呢?这样用的话确实什么问题都可能遇到,而且对脚本支持的不好。
每次都要用鼠标点来点去的 。

网友(2013-05-28):
一样的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