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还是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9-29):
程序中套用了QUARTUS自带的乘加器
ADDR_SQRT ADDR_SQRT_DOUT
  (
         .clk(clk),
         .rst(rst),
         .MUTI_ADDR_OUT_0(MUTI_ADDR_0),
         .MUTI_ADDR_OUT_1(MUTI_ADDR_1),
         .MUTI_ADDR_OUT_2(MUTI_ADDR_2),
         .MUTI_ADDR_OUT_3(MUTI_ADDR_3),
         .MUTI_ADDR_OUT_4(MUTI_ADDR_4),
         .MUTI_ADDR_OUT_5(MUTI_ADDR_5),
         .MUTI_ADDR_OUT_6(MUTI_ADDR_6),
         .MUTI_ADDR_OUT_7(MUTI_ADDR_7),
         .DOUT(DOUT)
       );

想在顶层模块中运行三次,把每一次的结果都存入reg中(顶层中设有三个reg)
我想了下用状态机,但是这个模块没有可触发条件,也无法知道啥时运算完成。  该如何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钟是时序电路吧,输出相对于输入的时钟延迟能知道,或者能通过仿真得到。

网友:
你看这个乘法Ip需要几个clk能得出正确结果啊,等呗

楼主:
还有啥更好的办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