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衬上可以做NPN吗

楼主(2011-09-29):
RT  CMOS 工艺  P衬上衣外延N- 我怎么觉得应该可以做NPN呢  Latch up 不就可以寄生NPN管吗   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是说有NPN结构就是NPN管,要得到满足电学特性要求的NPN管则标准CMOS工艺的结深、掺杂浓度等无法满足要求,必须增加工艺步骤。看一下晶体管原理或电子器件的书吧,看看NPN管的电学参数跟哪些器件结构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P衬上衣外延N- 我怎么觉得应该可以做NPN呢  Latch up 不就可以寄生NPN管吗
  根据现有的工艺,是可做做出NPN管的。但要做出性能比较好的NPN管,工艺的实现就会比较麻烦,那就不一定能做出来了

网友(2011-11-16):
above answer both are correct . you know that band-gap usually use PNP , not use NPN. that is the reason.

网友:
wafer衬底都是P型的            至于做NPN还是PNP       就在衬底的基础上做阱是了      关键还是掺杂等的设置

网友:
CMOS工艺好像是浅结吧,结构都是在器件接近表面,双极工艺的结构更深,好像浓度要求也不一样,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可以。
只要寄生bipolar的增益足够小即可

网友:
做Deep Nwell,然后PWell,N+,就是NPN啦

网友(2011-12-29):
学习了,原来cmos结浅

网友(2012-02-05):
可以的,根据成本和需求,以及性能要求而定

网友:
寄生效应是存在的,也是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可以阿! 看你用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