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

楼主(2011-09-29):
求集成电路中二极管的分类 以及 各项参数小弟实在不知各种二极管的利弊  怎么来选择器件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用什么结构的二极管吧?如BC结、BE结、注入结等。
怎么选择跟你的需求相关,各种不同结构的二极管其电学特性不同,如bc结击穿电压高,而be结击穿电压一般6V左右适合做稳压管温度系数低。
看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在模拟IC中,有很多二极管模型,例如Psub-Nwell的二极管等等,我想知道这类的二极管模型怎么来选择

网友:
求集成电路中二极管的分类 以及 各项参数小弟实在不知各种二极管的利弊  怎么来选择器件

FAB一般会给出基本二极管的各项参数。
选择二极管,首先是根据自己设计要求来选择啊。
你有什么设计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