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与Cadence联合仿真时的宽带匹配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29):
小弟,在做匹配网络时,总遇到这样的问题:
用ADS中的Smith Tool完成匹配网络后,感觉是确定了匹配网络的拓扑结构,
然后,确定结构后,再用Cadence库文件的元件,做成匹配网络的Symbol,调试该匹配网络,
但由于,实际元件与理想元件参数的差异,特别是加上Tee型接后,影响特别大,总是不能完成匹配网络的设计,不能同时达到在要求宽带内的特性要求。
比如,总是一段口匹配,另一端口失配,(例如S11<-15dB,而S22只是小雨)
而ADS不是表明该拓扑结构可以实现匹配吗?但是又用Cadence元件,在该拓扑结构下,始终调不出来!!
求助各位大侠,还是我的匹配方法出问题???

楼主:
求助,求助了 额额···

楼主:
妈呀,求助,你们都是怎么匹配的呀···唉,唉,唉···

网友(2018-05-2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网络在ADS中可以达到很宽的带宽,但是到cadence中性能带宽就会变很差,分析原因是因为电感的串联电阻在宽带内变化很大,即实际电感在宽带内的消耗是不均匀的,在高频处消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