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用Cadence对VCO进行噪声和pnoise仿真时存在的疑问

楼主(2011-09-30):
我在做VCO噪声仿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下几个疑问:

1.
相位噪声是VCO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但是在进行相位噪声的仿真时,出现了pnoise modulated项,问一下pnoise modulated是什么意思啊?

2.
看下面的图,pnoise选项下,output noise phase noise 有什么区别吗?

3.
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与上面不同的是在analysis项选了noise,并且下面的function选项里也出现了output noise,这个和上面图中pnoise选项下function下的output noise有什么区别?

4.
再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analysis中选择的是pnoise modulated ,但是function中也有个output noise,求解释!!

5. 还有,在noisepnoise仿真参数的设置时,

就像上面这两个图中看到的,在上的是pnoisefrequency sweep range设置,下面的是noisefrequency sweep range设置,两个频率的设置是什么意思?是在两个频率范围内扫描还是在一个固定频率下加上一个频率波动来扫描??

问完了,问题有点多,但是搞得我很烦!!各位大哥回答的时候请把答案对好入座哦。。。谢谢

网友A:
先说pnoise!=noise分析,这是两个不同的分析,针对不同的电路,所以没可比性。
至于output noise,指你在哪里看到的noise,自然pnoise和noise分析都有这个选项。你仿真时不是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吗?就是给这里用的。
然后pnoise modulated 应该是对pnoise 分析之后的后处理。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若干结果。我手上一没有文档,二记得文档似乎这里讲的不全,所以只能自己猜各个结果的关系。
至于扫描的频率,你得了解pnoise的含义,relative那项就定义了pnoise的频率是从哪里开始。而noise分析里频率一定指的是绝对频率。

网友(2011-11-13):
回复 网友A:

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4-05-22):
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5-06-20):
你要搞清楚相位噪声和噪声的区别及定义,要注意设置的相对量和绝对量

网友B(2022-05-01):
引用 网友A:
先说pnoise!=noise分析,这是两个不同的分析,针对不同的电路,所以没可比性。
至于output noise,指你在 ...

还是没回答pnoise仿真下output noise和phase noise的区别,有人说他们是相同的,请问对吗?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回答pnoise仿真下output noise和phase noise的区别,有人说他们是相同的,请问对吗?
...

仿真结果不一样

网友C(2024-03-13):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回答pnoise仿真下output noise和phase noise的区别,有人说他们是相同的,请问对吗?
...

1,pnoise 中的p是指periodic noise。并不是phase noise.

2,部分电路工作在周期抖动下(比如开关电容电路,pll pfd+chargepump电路),那么在输出位置会有噪声(比如pll cp输出电流会有噪声),那么用常规的noise没办法去分析,因为电路是周期稳定状态,所以需要用到periodic noise 来进行noise分析。
3,vco电路或者divider之类的时钟电路,通常关心时钟沿。然后电路噪声会同时产生 幅度Noise和相位noise。所以这一类电路得用Phase noise去评估.output noise 你可以认为是幅度Noise。
4,Periodic Noise(pnoise仿真)主要是用在周期抖动的电路中,然后可以用于分析幅度noise和phase noise。
不对之处,望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noise 中的p是指periodic noise。并不是phase noise.

2,部分电路工作在周期抖动下(比如开关电容电 ...

对于vco来说的话,建立稳定振荡后,也是周期稳态的,所以pnoise仿真器可以用来仿真。因为稳定后,幅度不会因为噪声再变化,所以output noise(可以用pnoise 也可以用noise仿真器)就是phase noise,两者的值是一样的。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C:
1,pnoise 中的p是指periodic noise。并不是phase noise.

2,部分电路工作在周期抖动下(比如开关电容电 ...

前辈说output noise理解成幅度噪声?仿真时不是有AM,这个是幅度噪声嘛?不太理解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An Introduction to Cyclostationary Noise cyclo-paper.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说output noise理解成幅度噪声?仿真时不是有AM,这个是幅度噪声嘛?不太理解
...

希望对你有帮助

An Introduction to Cyclostationary Noise cyclo-pap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