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在运行中经常冒出一大堆javaxxxxx的提示

楼主(2011-09-30):
matlab的command window中经常刷出一大堆
[ConditionalEventPump] Exception occurred during event dispatching: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com.mathworks.mlwidgets.explorer.DocumentTableColumns$11.compare(DocumentTableColumns.java:204)
at com.mathworks.mlwidgets.explorer.DocumentTableColumns$11.compare(DocumentTableColumns.java:202)
at com.mathworks.mlwidgets.explorer.DocumentTableUtils$2.compare(DocumentTableUtils.java:59)
at com.mathworks.mlwidgets.explorer.DocumentTableUtils$2.compare(DocumentTableUtils.java:57)
at com.mathworks.mlwidgets.explorer.DocumentTableUtils$1.compare(DocumentTableUtils.java:43)
at com.mathworks.mlwidgets.explorer.DocumentTableUtils$1.compare(DocumentTableUtils.java:36)
at com.mathworks.widgets.grouptable.GroupingTableModel$18.run(GroupingTableModel.java:822)
at com.mathworks.widgets.grouptable.GroupingTableModel$20.run(GroupingTableModel.java:929)
at java.awt.event.InvocationEvent.dispatch(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OneEventForFilter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Filter(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Hierarchy(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run(Unknown Sourc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是内存溢出或者画图的问题了吧。减小数组大小试试。

楼主(2011-11-01):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基本上随便一个操作都会冒出一堆这玩意,重装了也没用,准备换个matlab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