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教占空比对clock tree 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11-09-30):
我们现在做cts的时候用的是ckbuffer,这种buffer的占空比比较好。
是专门对clock tree定制的,那么占空比好对clock tree有什么好处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设计中既有上升沿FF还有下降沿FF的话,占空比的偏差有可能使时序变差

网友:
是啊, 造成时钟波形不好吧啊,容易产生 glitch, min_period, timing问题的

网友:
在有正反沿check timing的地方,如果duty cycle 不好,就比较容易出问题,不过做clock tree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用一下clock inverter呢?因为即使是clock buffer,它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还不是最balance的,用clock inverter来减小这个 rise和fall之间的skew可能会好些。

网友:
正解 , ck inverter对占空比的恢复很有作用
而且inverter面积小, 速度快,没什么理由不用的,

我挺喜欢ck inverter的

网友:
哟西,原来还有这个原因,每天来后端论坛逛逛,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为什么占空比会造成glitch、timing的问题呢?glitch不就是由于net delay造成的么?    是不是因为D触发器是由两个锁存器造成的,所以占空比会影响timing呢?

网友:
占空比到了极限就是 有效电平太短啊,   相当于min period都没了啊,

时序电路没法工作了啊,  glitch当然容易有了,

楼主:
多谢版主和各位朋友的帮忙!
原来如此啊,受益匪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CKbuffer如何设计能使占空比好,比如P/N管的宽度如何设置?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好了,

至于circuit level 如何设计,使得balance rise/fall Delay ,  不太清楚,

估计是微调 P/N 管的W/L , 有些原理的公式的, 到时候hspice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2014-01-22):
受益匪淺

网友(2017-02-09):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请问在encounter或者innovus中有没有命令报告CTS之后的duty cycle情况吗?

网友C(2023-04-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没,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没,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你可以搜下INV和BUF的结构图,layout图,研究下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