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HSPICE测量功耗为负值的问题

楼主(2011-09-30):
诸位大牛:
     小弟最近在用Hspice做仿真,遇到一个问题:我想测量某段时间内触发器电源VDD的平均功耗值,用了一条命令.MEASURE TRAN pV1 AVG P(V1) FROM=0.1ns TO=5.1ns,其中pV1是名字,不用理会。AVG P(V1)的意思就是测量V1在某段时间内的功耗。但是不幸的是,我测量出来的功耗值为负数,这让我很崩溃,如下
pvd              pvdi             pv1              pvck
pc1             temper           alter#
-2.406e-07       -1.147e-08       -6.361e-06       -9.299e-07
-1.419e-08       25.0000           1.0000

不知道哪位大牛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修改才能使得功耗的值为正。

网友:
问下模拟电路版面,有这个版么

网友:
查看电流在time range中有没有震荡,查看tran 的step设置是否合适
尝试改变time range范围,往后延稍许试试
另外就是查看电路连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