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2lvs中的奥妙[已解决]

楼主(2011-09-30):
曾在设计中发现,如果存在如N383,n383的net,用v2lvs转后的网表中将这两条线给短成一条,当然layout和vnet都没有问题的,只是生成的spice的网表错了,这样就造成大批的LVS错误
目前是修正DC的name rule去规避;不知道v2lvs时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啊, verilog缺省就是大小写敏感的,

runset里面进行 case sensitive比较即可啊, lvs就会认为是2个ne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我总把原因归结到v2lvs的产生上,没有考虑到calibre的compare上。
多谢了!!!

摘抄部分文字,共后来人参考:
SVRF keywords are always case_insensitive, cell names and file names are case_sensitive, net names may or may not be case_sensitive, depending on the setting in the rule file. In general, all other elements in an SVRF rule file are not case-sensitive.

网友:
一般是
LVS COMPARSE CASE NAMES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即可, 就是区分大小写不一样的net,cell等

楼主:
嗯嗯,已经通过了

实际问题,在纯数字的没问题,如果在数模混合的时候,模拟那边就会有问题

不过还是知道了如何处理了

网友:
先把模拟那块BOX 做起来,看看

如果整个能过,说明模拟数字接口没问题,然后再去掉box,

如果还有,看看具体问题,比如模拟的器件管子有可能和数字的一样的名字,但是layout上不一样,
最好给这些元件加个前后缀,比如 ana_ ,来和数字的区分,

然后模拟电源是不是独立的, 和数字分开了吧

楼主:
嗯嗯,受教了

网友(2012-12-06):
calibre  设 case的问题

网友(2013-01-25):
还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不去管v2lvs,只管calibre的compare啊???
v2lvs出来的网表不分大小写错了,这才是主要问题啊???
我也是遇到这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DC中把N/n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