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上跑hspice 2010.03,发现一个-mt有点意思的问题,另外-hpp遇到问题

楼主(2011-09-30):
今天在i7 4核8线程 上跑hspice 2010.03,6000个晶体管的模拟电路
(1)打开-mp -mt 8,发现 cpu使用率才40%,-mt 6 cpu 35%,-mt 4  cpu 50%
所以猜想是电路还不够大,所以开-mt 8 用不到100%,-mt 4 是最好的匹配,
(2)-mp -mt 8 -hpp,lic checkout fail,也就是加了-hpp 会出现lic checkout fail,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有没有人解决?

网友:
介意这些个干嘛,我也用w510做移动服务器。

astro detail routing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很多时候是动态的,更多时候是只有一个核在猛跑,其他歇着。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核都一起跑都跑100%的。

跑得动,不出错就行了…

网友(2011-12-24):
不清楚!
还没有I7呢!

网友:
never used so high equipment computer.

网友(2012-02-02):
-hpp -mt # 与 直接 -mt 是不一样的。-mp只适用于MC,alter分析。

网友(2012-04-14):
一个核跑的飞快,其余休息, 不好吧!
大家工作量都差不多才不至于一个过劳死啊!

网友:
I7 还没有用过

网友(2012-07-24):
可是感覺並沒有很快呢??
是否有需要設什麼嗎??

网友(2012-09-01):
我用过最大达到16核的,每个核心利用率都接近100%。规模还没你的大。  但是参数是这样加的 -mt 16 -hpp, 语句位置交换一下。

网友(2014-01-14):
我这边也是i7跑的,4核8线程
在windows下,可以勾选8核(或线程吧,就一个地方可以勾),hpp也勾上,可以正常跑,系统显示8cpu都是100%
但在linux下,用-mp -mt 却报license错误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4-08-13):
我曾经遇到过一问题:Hspice 2013跑仿真,只要一使用-mt 就跑不起来,查看报告也没报错,后来将hspice这个指令使用全路径调用就没事了,即“/home/softwar/synopsys/........./hspice” -i *.sp -o *.lis -mt

网友(2014-12-24):
It's true that license check failed when -hpp option was used....

Any solutions yet?

网友(2016-04-12):
mp 与 hpp不能一起用

网友(2017-02-01):
楼主,问题找到没?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PU跑不满估计也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linux 开 hpp 有比较快, 比开 -mt 好.
但某些版本 linux 无法使用 -hpp ,
至於 开 -mt 使用CPU TIME会比较多比较快 .

-mt 跟 -hpp 有时无法同时使用 (centOS )

win下都没有用 . 开 mt 感觉没差异

网友(2021-06-15):
有试过在linux环境下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