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库,比如提供一些常用的算法

楼主(2011-09-30):
以altera为例如何在编译时引入库

网友:
你说的这个库不就是厂家的IP core 吗
对于Verilog而言,不像C,C++有库文件
这个是硬件语言,要与特定器件相对应
不可能语言会有编译库,不同厂家的架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初学FPGA很多不懂,没错我的意思就是C/C++的库。那么不同的IP CORE的模块名称和参数一样吗,像C++有STL,BOOST等等,但是大部分的函数名和参数一样的。

网友:
两种语言的出发点不同,C/C++是设计语言,有了预先编译的库为你的设计做方便,而hdl是描述语言,即使有了预编译的库,但还是需要符合实际的电路,才能有用或者说才有效果,而且在hdl里面一般的IP都是调用的,而不是像C里面是直接使用。或者一句话,hdl里面的库都是有实体电路对应的,而c里面的就都是一种通用的函数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一功能的IP名字和端口都不一样的,现在还米有一个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