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10安装心得及出现边界核实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9-30):
安装HFSS大家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根据软件中的readme提示安装,如下:
1:在安装过程提示你选授权类型(可选第一种:I have a new license file...)
   再指向本Crack目录下的License.lic文件。
2:将Crack目录下的HFSSFIX.COM复制到你的安装目录*:\...\Ansoft\HFSS10目录下,并运行,进行解密。
3:再将本Crack目录下的license.lic复制到你的安装目录*:\...\Admin目录下(删除这个目录下本身存在的.lic文件)
4:搞定。
安装后,基本命令都是可以使用,但是很大程度上会出现在在边界核实Boundary Display (solver View)时会出现“initial mesh,process mesh3d:Error while opening or writing the mesh files …….的错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是软件没有安装好,而是没有破解好,需要修复安装一下:
第一步:先删出安装目录里面以mesh开头的文件
1.        开始→搜索→文件与文件夹
2.        在搜索内容中输入中mesh ,在搜索位置栏中选择你安装的目录,点搜索
3.        将搜索到的几个件选中,删除
.第二步:重新启动安装程序,选择修复安装
完成后即可

网友:
如果你能把你所说的安装程序放在这里就更能服务大众。我给你加分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