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提取参数问题

楼主(2011-09-30):
大家好,我用calibre做LVS,layout提取sp文件的时候我的衬底cell产生了一个RO这个电阻,应该是一个寄生电阻,我该怎么屏蔽这个寄生电路呢,不让它提取出来,在LVS rules里面加入LVS BOX的话,我这个衬底cell还是会有一个pin口,而我的source是没有这个pin口的!
有什么办法把这个pin口取消或者让它与GND相连··我layout中是没有这个pin的!!是提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电阻!

网友:
没关系吧, 如果只是这一个电阻匹配不过,可以从lvs结果里面看出来的

改下spice就好了,

网友(2012-03-22):
要看LVS中对这个电阻是怎么定义的,如果LVS能够认出来,说明你的版图有问题,可能是有些器件没有画对,应该注意是不是有些MARK层次没有加或者加错。